谁用过康沃变频器,效果怎样?

楼主(2003-09-28):
本人很想知道康沃变频器的实际使用情况?请有使用过的大哥告知你用在那方面?有什么优缺点?你对这个牌子的变频器满意吗?

网友A:
如果你使用在离心机上,效果还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你的机器的类型和功率怎么样?

网友B:
质量比其他国产变频器要稳定些

楼主:
康沃的售后服务很好

网友C(2005-03-14):
还不错,2003年以前的

网友D:
小功率的还可以,大功率的就有点问题,请慎重!

网友E:
我觉得质量不错,用着还行。我公司使用量很大。

网友F:
小功率不错,大功率目前有点问题,不过听说很快会解决。

网友G(2006-04-29):
低价处理变频器控制板操作面板 康沃 CONVO CVF-GS-2S0015  1.5KW 220V 一块 0532-88629721

网友H(2007-08-02):
不是太理想

网友I:
感觉还可以吧!最近用了一个小功率的哦!

网友J:
在国产的中算是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K:
我是康沃代理.
康沃变频器还算可以,国产里面还算中上等吧!

网友L:
康沃的售后服务不错!!!

网友M(2007-10-04):
    康沃的变频器上了5.5KW我们就不敢用,不知道为什么,大机老烂,请问各位给出一个急救的办法!

网友M:
3.2折处理G3新产品,电话13521525469

网友N:
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O(2014-08-07):
国产机型中算可以!电路设计比较简单,原件好找,修理方便。电流检测方面可能不太灵敏,易炸机(坏模块)总的可以。现在卖给博世力士乐了,电路设计相比原来强多了,主板和CPU板都是三层电路板。原件选择帖片装的,线路没母机---康沃的那么紧凑,散热好,特别原来的电源电路的大功率电阻发热高,边上几个原件命苦----寿命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