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D2K-OCXVB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3-09-28):
关于D2K-OCXVB控件的问题 下面的语句: DAQ22041_AI_READCHANNEL VALUE 我的设置只读取一个通道,按我的理解是读出来的数据存储在VALUE变量里面。可是我想加入一个D7SEGMENT控件显示这个值,于是加入一条语句D7SEGMENT1。VALUE=VALUE 结果总是显示0,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问题是:在“DAQ22041_AI_READCHANNEL VALUE”语句里面,VALUE的变量类型是什么?是普通的变量还是数组呢?

楼主:
我知道拉 DAQ22041_AI_READCHANNEL VALUE 一旦使用DAQ22041_AI_READCHANNEL这个函数,系统就会认为VALUE是一个一维数组,也就是说,我上面的代码 D7SEGMENT1.VALUE=VALUE 应该改为D7SEGMENT1.VALUE=VALUE(0) 这样D7SEGMENT就能正常显示采集到的数值了。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