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提供一个在主板修改变频器容量

楼主(2003-09-28):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成员。看到了这边很热闹,大家都涌越发言,很是高兴。 今天小弟我也不甘示弱,给大家来一个修改台安N2系列变频器容量的方法。 首先在F095改为1111,然后在F000里修改你所想要的参数(说明书上有注释,如:3.7KW=13)

网友A:
最大能改到多少?

网友B:
有谁知道安川P5的容量修改方法??因为这个不修改就用不了!!

网友C:
谁知道安川616G5系列的220v主板与380v主板互换的方法吗?

网友D:
广州通达: 能给点变濒器的资料吗 我想学学 谢谢 lvmj999@soohu.com

网友E:
我只有说明书!

网友E:
安川616G5系列的220v主板与380v主板互换的方法:改变容貌就可以,说明书有!!

网友C:
220v主板装在380v的变频上就会报警;这时该怎么办?

网友F:
书上有的东西就不要在这里发言了.讲些鲜为人知的吧.三恳变频器容量更改方法我在前面发了.要更详细的发邮件给我ysying919@sohu.com

网友E:
to:plk 改变O2-04的参数就可以,你要改的功率是多少?不知参数可给我电话020-81566269

楼主:
to:广州通达 你的三恳变频器容量更改方法是所有系列吗?

网友E:
只是MF系列!!

网友G:
报警只是你的容量参数还是在220伏的状态,是不是显示参数设定不良,我前二天才改了一台,用2.2KW的用在11KW上

楼主:
三恳的IPF系列我也会改

网友B:
会改不妨说来!!

网友H:
Schneider的变频器可不可以更改容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