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松下伺服驱动系统过载报警

楼主(2003-09-28):
各路专家: 我公司一台数控铣床,其电气控制柜是委托别单位生产的,该机床采用日本松下伺服驱动系统,机床Z轴低速向上进给时,频繁出现过载报警,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贵公司委托生产电气控制柜的单位。

网友A:
先通过伺服查明负载到底是多少,如果超过300%16秒,请检查机械传动.如果负载不大检查伺服驱动器设置负载能力可能设的过低.

网友:
电机的功率是否够用,先看看参数设置的是否有问题。电机的插头是否接触良好。都没问题的话那就只有是机械方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