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PC程序时应注意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3-09-28):
可编程序控制器(PC)的应用中,我们常会碰到对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改造问题,这时我们往往要参考原有的继电器控制电路来编制PC的应用程序。因此,在编程时,我们应注意PC控制系统与继电器控制系统工作方式上的一些不同。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一个继电器控制回路如图1所示。 因继电器控制系统是以“并行”方式工作的,而且其触点的通断需要一定的动作时间。所以当该电路起动后,时间继电器KT延时时间到时,KT是否能继续保持通电状态,需要同时考虑“并行”的两个动作过程:KT的常闭延时触点断开,KA1失电,KA1常开触点断开;KT的常开延时触点闭合,KA2得电,KA2常开触点闭合。这两个过程作用的结果,来决定KT的状态。同时,触点动作时间的存在,使得电路出现时序竞争。因此该电路不能可靠工作。如果加入虚框中的回路,并如图1把KA2的常开触点换成KA3的常开触点(见图1中括号)。结果是KT动作后,KT自身失电,就不会继续保持通电状态。 同样是这个电路,我们用PC来实现,梯形图如图2所示 PC是以“串行”方式工作的,也就是以扫描的方式,循环地、连续地、顺序地,逐条执行程度的方式工作。同时,PC中,软触点的动作可认为是瞬时完成的,且其能把本次动作的结果记忆保持到下一次扫描运算时为止。即具有记忆保持功能。按这样一个顺序“串行”的工作方式,梯形图动作顺序如下:当在某一扫描周期中TIM00延时到后,则: 1. TIM00常闭触点断开(OFF),0000 OFF; 2. TIM00常开触点闭合(ON),0001 ON; 3. 0000常开触点OFF,0001常开触点ON,TIM00继续保持通电状态。而且不论我们在0001与TIM00之间再加多少级前面继电器电路所加的虚框中的回路,并把0001常开触点换成所加回路最后一级继电器的常开触点,TIM00仍能继续保持通电状态。 同样的电路,由于继电器控制系统和PC控制系统工作方式上的差异,两者会有不同的动作结果。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编程时,就会避免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同时利用PC的一些特点,编出功能更强、更好的程序。

网友A(2003-07-11):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B:
乱七八糟. 有空请联系我! danse@carlingtech.com.cn

网友C:
老是没图,为什么?

网友D:
论坛所提及问题,过于简单,大家有何高深的门题可以发邮件到w1c2x3@sina.com探讨.

网友E:
请问这位大虾,你可否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F:
没有图,看不太懂。

网友G:
就象没有眼睛走路一样!呵呵!

网友H(2003-09-28):
怎么不上传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