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6RA23无励磁问题

楼主(2003-09-28):
急,是这样的。 1.我用西门子6RA23,发现工厂设置里没有关于励磁的设定,我直接按推荐接线图接的,工厂设置后启动不了,我估计就是励磁问题。因为推荐图中励磁处接了个可调电阻,我没接,因为作实验,所以选了个15KW的,装置是380V,250A的,可我看见过别人做类似实验没接也成功,、欧陆590就有关于励磁电流的设置。 2.如何在西门子论坛发言?

楼主:
点拨一下,拜托了

楼主:
我发现了,励磁电压和电流都不用输入。在选型时就选好了。励磁电源用125V,电机是180V,底了点。但我是空转,应该没问题的,可励磁就是没电流。

网友A:
你买个二极管,用380V电源来个半波整流就是180V

网友B(2004-03-21):
西门子论坛上有一版面:SIMOREG有专门讨论6RA2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