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AB PLUS2 变频器使用疑问

楼主(2003-09-28):
敢请各位高手指教: 小弟使用AB PLUS2 变频器,0-10V作为速度控制信号,为什么现场实际速度总是比显示速度快?将最大频率Max Frq(PN19)降低行不行?另外PLUS2中涉及较多的频率设置,例如PWM Frequency、Base Frequency等其作用是什么?最后在Setup 和Advanced Setup 中都有Max Frq和Min Frq有什么区别? 不胜感激!!!

网友A:
显示器没调准!!Max Frq(PN19)降低行!!PWM Frequency:载波频率大可降低电机噪音!!但干扰大!!Base Frequency是电机设计参数,国内为50HZ。

网友B:
从来没见过一个厦门姓连的这么婆妈!!这么赖皮!!

网友C:
在Setup 和Advanced Setup 中的Max Frq和Min Frq 是同一参数 还要注意整定好电机的额定参数和基本参数,即Motor NP RPM[117],Motor NP Hertz[178] [190] [191] 和基本参数[17] [18] ;另留意一下 Analog I/O 参数组 还有广州通达不要把人家姓搞错了 厦门的姓“刘”,不姓“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