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电机头都大了!

楼主(2003-09-28):
各位同仁: 我在做PID控制电机(n、I双闭环)时遇到一个问题;稳态时n、I都正确,但起动时效果却不好n、I有振荡,Kp、Ti(只有PI调节)试了又试头都大了!请教各位大虾:下一步该如何做?

网友A:
先生们: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以前安装过西门子STEPU 3.1的软件,因偶然的因素丢失。重新安装时总是报错,要求指定前一版本的路径。求各路大虾指点。 谢谢!

网友B:
你是用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马达的速度环和电流环?

网友C:
呵,没好办法;1.用示波器看着曲线调,2.使用你的控制器的自整定功能.别乱凑参数了.如没自整定功能,先调内环电流,再调外环速度.

楼主:
我是用研华的板卡采集数据,然后自己编程实现PID。运算结果去控制整流装置的触发角从而改变电枢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起动时Id不能很快达到最大,Id、n的变化趋势几乎一样,辛苦水手、广东容济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正常的直流调速器是起动是电流环饱和,起动力矩达最大,因为瞬间输出电压零,有给定,偏差最大,不知你的PI算法如何编?一种可能是算法不对劲,第二种可能是P值调得太小,或I值调太大,另外你是不是控制马达的,如果是用测速发电机反馈可能会理想些

楼主:
开物2000中有积分器(但没PI运算模块),大致算法: et1=Ugd-Ufn ;et1为第一个积分器aa的输入 Uim=Kp*et1+(Kp/Ti)*aa ;aa是第一个积分器的输出 et2=Uim-Ufi Uct=Kp2*et2+(Kp2/Ti2)*bb ;aa是第一个积分器的输出 Uct去控制移相角 问题是Ufi(电流反馈)不能很快达到Uim 。 电流反馈用互感器,速度反馈用测速发电机 。 不胜感激

网友B:
你这样好象变成了比例先行了,如果没猜错,UGD是速度给定,UFN是速度反馈,ETI是速度偏差,UIM是电流环给定,即速度环输出,ET2是电流偏差,KP是速度环比例,TI是速度环积分时间,KP2是电流环比例,TI2是电流环积分时间,BB是第二积分器输出,我没用过开物的积分器,不知道开物的里面的算法,但我看你的程序好象有点不对劲,没有看到你把ET1和ET2定义为第一积分器和第二积分器的输入,也不知到AA与BB实际上究竟有没有输出?另外你又把TI与TI2这两个积分时间乘以AA,BB这样有何意义?不过你的比例是对的,你把KP2调大看看这样会在瞬间让电流环饱和的,但积分一定要改好不然会有余差的。 你有问题也可以打这电话:020-37204173 郭工 www.longi.net

楼主:
广东容济: 你好!谢谢指导。 aa、bb都有输出上面的式子是从书上查到的。把et1、et2定义为第一积分器和第二积分器的输入。 增大Kp2,电流环也没瞬间饱和,再增大Kp2,Id将产生很大的振荡。 比例先行或积分先行我不太了解,会不会是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程序中是否需要时间延迟?

网友B:
应该是积分没处理好,Uim=Kp*et1+(Kp/Ti)*aa 改为Uim=Kp*et1+(Kp/Ti)*ET1;Uct=Kp2*et2+(Kp2/Ti2)*bb 改为Uct=Kp2*et2+(Kp2/Ti2)*ET2,另外检查扫描周期,积分这样来编程的话明显会受扫描周期影响,如果没记错,象欧陆直流调速器响应时间是50MS

网友C:
aa,bb是什么?你的电流环积分是否小?反馈特性怎样?(电流反馈及速度/电压反馈),调过反馈吗?起动时突加给定,速度是加速上升,但速度环饱合,电流很快迅速阶跃至最大,然后电流环有调节作用,这时电流环的积分时间很重要. 确实是你下这功夫自己搞直流调节吗? 不易,不会是单为搞学问吧?

网友A:
从算法公式上看不到有积分的内容,即看不到时间t在公式中的作用。

楼主:
广东容济: ETI、ET2指什么?是et1、et2? aa、bb是自己在开物2000中定义的积分器的名称,同时也是积分器的输出。

网友C:
对不起,你的公式我看有问题

楼主:
有问题吗?做速度单闭环PID直流调速时是没问题的,算法一样。

网友C:
单闭环?你这是笔误吧?

网友B:
是elt1,elt2,你的积分是有问题的,你的TI从公式来看是积分时间?速度环没问题很正常,因为你的比例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