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英语怎摸说

楼主(2003-09-28):
零线英语怎摸说?

网友A(2007-08-26):
ZERO LINE;
NULL LINE;
ZERO CURVE;
INNER CONDUCTOR

网友B:
NEUTRAL LINE 我同意

网友C:
应该是Neutral Line!

网友A:
零线和地线不是一回事

网友D:
The line of zero

网友E:
NEUTRAL,,中性的意思,翻译成中文代表电路中的N线,不带电,成中性性质,,当然代表零线。
PE,PROTECT EARTH,一般称呼保护接地线,专用于接地保护,一般PE与N是电气系统中两根独立布置的线路;
当PE与N在一个合适位置接在一起时,称为PEN线。
根据PE与N的组合接线特点,可分为TN-C,TN-S,TN-C-S等不同叫法。

网友F:
楼上的经典

网友G:
NEUTRAL,,中性的意思,翻译成中文代表电路中的N线,不带电,成中性性质,,当然代表零线。
PE,PROTECT EARTH,一般称呼保护接地线,专用于接地保护,一般PE与N是电气系统中两根独立布置的线路;
当PE与N在一个合适位置接在一起时,称为PEN线。
根据PE与N的组合接线特点,可分为TN-C,TN-S,TN-C-S等不同叫法。

这个解释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