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赔钱又丢人请教高手

楼主(2003-09-28):
前几天我为内蒙伊利公司供一台恒压供水设备(37KW单控),他们原来使用的是西门子CEO变频器在半年时间内出了好几次问题,主要是PID没调好,导致压力波动太大,后来从呼市请了一位专家, 将这套系统调得相对的稳定了。但是厂方还是不太信任这套系统,基于对我的信任,决定从我这里再进一套系统,我 于是用37KW的富士变频器做了这套系统,可是调试的时候还不如原来西门子那套系统稳定,两套系统都是用同一远传压力表做输入信号,西门子那套系统压力波动在3到4.2公斤,而我这一套系统压力波动在2.4到4.7公斤,我怎么调PID都没有用,我在现场调得我脸都红了还是不行,经观察比较西门子那套系统压力指针波动慢,而我那一套系统压力波动快,我想肯定是我的PID反响慢,我就增加P值减小I值,可系统又会大的振荡,我最后把P值定到了7, I值定到了1,D值定到了3,压力就在2.4与4.7之间波动了,总之最后我输给了西门子,只好把设备运回来唉真是又丢人又赔钱, 请高手们指引我,我该怎样调节PID?010-62932286谢工

网友A(2003-04-05):
加大P值,减小I值,关掉D值。再试试看

网友B:
远传压力表震动吗?用个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C:
用带自整定的智能仪表(如 AI-708 )的自动整定功能试一把,反正就几百块钱。 029-5253961

网友D:
P值太高。D值为零。加减速时间没有调整。P和I值根据实际来调。开始不能设太高的。否则系统的调节会出现超调现象。系统工作在不稳定的状态。

网友E:
1.接地要好好的接地,否则出现这种情况的机会大大的增多. 2.用压力传感器加个调节器,不用变频器的PID,接地要同变频器分开. 3.出现这种情况极大的可能出现在接地没有做好,毕竟变频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F:
pid一般的调节是先调p 把p调好好在调pi 调好后在调pid

网友G:
减小P,增大I,减小D, 增加滤波时间。 如果其他没问题,肯定能调好,压力变动在0.01MPA没问题。

网友H:
p为5,i为0-0.1,d为1

网友I:
以后有合同的话,转给我吧,我们用的是ABB的变频器,稳压精度从没有超过0.1公斤,估计跟你选型和调试有关系,与变频器无关. 010-63862367

网友J: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供水应用里,PID用PI就行了,不加D调节。这与你的变频器无关,可能是你设置的缘故。适当减少P,适当加大I。

网友K:
增加滤波时间。

网友L(2003-06-01):
先P,再PI,再PID。调节时是将该项作用由弱到强,看效果,确定一个合适的数值。 在一般调节系统中,P起主导作用。你先将ID作用关掉,仅用P调,应该就能调出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了。如果就如前的压力波动大情况,大幅度,快速度的压力变化,看情况就是比例作用太强了,P值你要注意,有的表计P是比例系数,有的是比例带,他们的作用是相反的,你要注意。 P好了后,将P作用减弱为0.85-0.90P,将I由弱至强(一般是值从大>小)试凑出一个数值,PI就好了,用PI稳定0.1公斤波动,应该很轻松(除非系统设计太差了,下面再谈)。 一般不用D了,要用的话,就这样:一般变频器、水泵侧内扰很小,不考虑,主要看用户侧用水外扰,如果是间歇性用水,而且对压力影响迅速,就加D吧,也是从弱到强(一般是值从小>大),试出一个值。 一般供水系统很简单的,单变量、单回路足够了,本身他就有一定的字稳定功能。还不能满足要求,就看泵的功率和负载是否匹配,泵的特性,等等。

网友M:
前几天我做了一台恒压供水设备(45KW单控),用45KW的三肯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做输入信号。现在系统的问题是:每天变频器都要跳2~3次,显示OUD、OCA,PID为2、1、0,延长了加减速时间,还换了止回阀,故障仍排除不了。请教各位专家。

网友N:
当然用佳灵的模糊控制全世界最方便

网友O:
changzhch说得好!

网友P(2003-09-26):
用森兰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Q:
我认为P值要大些系统才不会,那么大波动,D可以不用,I要小点。 滤波时间也的考虑,0。5就行了。

网友R:
p值调大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导致振荡相对加大,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把i,和d先调大一下再来考虑p呢?这样也许效果会好的

网友S:
首先要弄清楚你的P是比例带还是比例度,说不定你都把P往相反方向调了!020-37204173,郭工

网友T:
兄弟那个东西好难调试,我也碰见过类似问题,你要先调好p能后在综合调试.不要受外界影响.我想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