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大家来讨论一下ABB的变频器耐用吗

楼主(2003-09-28):
大家来讨论一下ABB的变频器耐用吗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们准备选用ABB的变频器来做一个控制,但不知道ABB的变频器在实际使用中是否能向资料中所描述的那么好,故请各位大虾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在粉尘多的地方保护不好

网友B:
我们厂用的是国产佳灵变频器,效果还不错,听说ABB的也可以,就看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