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工控机无显示

楼主(2003-09-28):
求助: 研华工控机显示器无显示,但显示器确认是好的。键盘灯有指示。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望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7-15):
可能是CMOS 启动信息丢失。你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B:
你的主板是不是集成显卡,如果是集成的你把主板拨起来用电吹风吹一下,然后再插下去;或者换个插槽,再不行就另外用个显卡试试.

网友C:
用了几年了,灰尘、病毒、设置错误、卡件故障都能造成,看一下显卡,换台显示器试试。

网友A(2003-09-28):
可否告知是那种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