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锅炉风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3-09-28):
各位大侠: 本人承接了一个锅炉变频改造项目,引风机是22KW,鼓风机是5.5KW,甲方只要求节能,本人设计为引风机用炉膛负压控制. 鼓风机还是工频, 这样做正确吗? 另外选什么品自牌的变送器好一些?价格怎么样?变送器安装在哪个位置怎样安装? 请有经验的大侠们请供给我相关知识. 急.

网友A:
节能多少还要看生产情况!!变频器最好装在空调房里,因为锅炉附近都很热!!

网友B:
要节能好最好鼓风机和引风机同时用变频来控制炉膛负压

网友C:
从工艺角度看。鼓风机用蒸气压力控制、引风机用炉膛负压控制。同时两台之间设立联动关系

网友D:
关键要做好保护,引风变频器如果有故障,要把鼓风停了,你最好不要搞什么闭环自动,弄不好是个大炸弹!用国产变频器即可

网友E:
同意广东容济 大家近来好象热衷于锅炉变频改造,其实这应是锅炉公司自身去考虑的,安全,安检问题都好解决。 锅炉之外的管网系统才是最重要,最有搞头,最有效果的。大家不要丢了西瓜去拣芝麻……

网友F:
先要确定风门的开度

网友D:
我的经验是50%开度省下有功大概24%

网友G:
三垦变频器在水泵和风机上是用的很好的

网友H:
多大的锅炉呀,好小吧? 引风机是22KW,鼓风机是5.5KW, 引风机用变频. 鼓风机用工频,送分量怎么调节,还使用风门吗?,我认为行,鼓风机功率不大换了变频节能也不明显,引风机电机功率好像偏大用变频正好。该有的引风,鼓风,还有给煤之间的连锁不能少哦

网友I:
锅炉目前实现全控制不现实,主要是含氧量没有好的传感器监测,对这种10吨以下的锅炉改造意义不大,引风机用炉膛负压控制. 鼓风机还是工频, 这样做很正确,锅炉房控制间煤灰还是很多,建议使用IP65的,不然的话过年不用买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