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端的GND是否可以接地?

楼主(2003-09-28):
是否会带来安全隐患?请指教。

网友A:
只要直流输出端和交流输入整流后的热端是隔离的,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而且大多数这样的开关电源只要是金属外壳,其GND和外壳就已经连通了。如果有多组隔离输出,正常情况下只有一组主输出参考端接地。能否接地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如果所有输出端都不与外壳相通,那就随意多了!如果你对电器常识了解不多的话最好别乱来,还是请个师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