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输入

楼主(2003-09-28):
如果用PLC的模拟量采集模块采一模拟量信号,比如说是从电压传感器来的标准电压0-5V,用传送指令送到变量存储区中,A/D转换成16位的数量量0-65535间的一个数。我想问的是,如果我0-5V传感器过来的电压对应的测量范围是0-300V,那么我如果把这个数字量变成实际的电压送触摸屏之类上去显示呢?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如何变成实际的电压? 还是 如何送触摸屏?

网友B:
通过数学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C:
通过数学运算就行了,因为每一种PLC都有一个数学转换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输入的标准电压、电流信号或者其它信号,如何能实际值对应起来,不管是不是对触摸屏显示。即使不显示的话,如果我要比较这个值做报警,也得知道啊! 比如如温度传感器过来一个模拟信号,它对应的温度范围是-100到300,如果温度超过200,我想要有一个输出,怎么来做? 能否举个例子,比如说是西门子的,数学运算如何实现?我该怎么做?

网友D:
先将测量来的数转换为实数,在将该数与满量程的数相除,再乘上你的那个带量纲的量程,加上测量量程的下限,再将该数转换为整数。

网友E:
数码人机所言极是!!!

网友F:
不用那么麻烦. 因在S7编程软件的Standand Library中有专门的用于此类变换的FC105, 你只要直接输入以下各值 1)0 2)300 3)及一个地址如MD100(存变换过来的值如240)即可, 4)这个数字量如240即为实际的电压240V送触摸屏之类上去显示. 不必乘来除去.

网友G:
数码人机说的不错,我最近做的一个设备改善就 是这样做的,简单,什么品牌的PLC都可用,不是任何PLC都有楼上说的那些功能的

网友H:
其实模拟量的都是这样,不过我感觉模拟量采集还是用采集电流比较好,因为电流抗干扰能力比电压强.不过国产的模拟量输出传感器实在不感恭维,他们抗干扰能力都不是很强,哪位同人有好的品牌传感器?我想试试.

网友I:
哈哈,选进口的传感器吧。 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J:
小鸟的问题很简单,比如用AB的SLC就有SCP指令:只需输入“最小输入值0”、“最大输入值65535”、“最小输出值0”、“最大输出值300”即可。

网友K:
这个太简单,一般的PLC都有工程范围转换模块,比如说S7300,用SFC105,随便你怎么转换都行.

网友L:
自己做就要知道满量程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

网友M:
仅供参考 (每度对应的数字量为:32000/400=80) LD SM0.0 MOVW AIWX VWX1 MOVW 200 VWX2 *I 80 VWX2 LDW>= VWX1 VWX2 S M0.0 1

网友N:
高中的两点式计算一次方程。做一个标准化的FC子程序,以后这个功能块会经常用到!

网友O(2007-03-21):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我也想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怎么把从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数值转变成实际的压力值,压力范围是0- -100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