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还有问题

楼主(2003-09-28):
为什么有的输入量模块(AIMA模块-20MA-20MA)的信号转换会偏高,如送入12MA的信号,显示值却为13.3#####MA,这是不是模块坏了!!!???能不能通过软件进行修正!!???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在采样进来以后,可以用软件来进行人为的修正,如果对于输入的改变有反应,那应该是没有坏的。转换后数值有偏移,多是干扰造成的,或是你的电源没有共地。

楼主:
更换模块后症状消失,可以确定是模块有问题 !!模块是否保修!!

网友:
请与直接供货商联系!

网友:
有的plc如四门子s7-200有偏置可进行调校,或者求出比例常数进行转换

网友B:
可以用变换硬件实际值的方法,多做几个点与PLC检验值做一个比较,如果呈线性的化,可以用软件的方法将偏差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