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教:pwm信号的产生方法

楼主(2003-09-28):
pwm信号的产生方发有很多,请教各位大侠,在具体应用中用什么器件产生该信号(多多益善),哪种方法好一点

网友A:
用4运放器件也可产生PWM信号,具体线路可参阅邮电出版《实用信号500例》

网友B:
方法很多,比较简单的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和中断输出PWM波形,当然正弦波和三角波的叠加也可以。

网友C:
所有可用于开关电源的主集成块都可以产生pwm脉冲。型号有TL494,SG3524,UC3842,UC3844等,可以到书店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