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西门子电源送电就跳,两个都是

楼主(2003-09-29):
有没有大侠遇到类似情况呢,进电电压正常,负载也断开,可还是这样,为什么呢

网友A:
老兄是西门子开关还是西门子PLC,快告诉你陈大哥.

楼主:
两个西门子电源,就是220变24伏的那种,

网友A:
方法1:老兄,将电源侧零线和火线调换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方法2:将电源处开关(如果是西门子的)调节一上开关上的电流调节旋钮.

网友B:
看看是否是漏电保安器的问题?

网友C:
本人也遇这情况,可以在电源前加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