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烧烧!在雷击或突然停电时经常烧坏电电脑232通讯口!

楼主(2003-09-29):
各位大侠,请能帮帮我? 我单位作了一空调套测试台,在雷击或突然停电时经常烧坏电电脑232通讯口、485通讯板(cp132)、和温控仪表SR93A的485通讯口,已经好几次了,损失惨重。请问谁有好的解决办法? 在本系统中,通讯地和信号地接地良好

网友A:
既然设备怕停电和雷击你们单位不如买台参数稳压电源和UPS电源那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电源。联系电话:13001097176(陈俊)

网友B:
雷击烧坏可以理解,停电怎么还烧? 是不是停电后没关掉,来电时烧掉的? 解决办法:打雷时勿使用,停电时关掉电源。

网友C:
停电烧元件,是因为你的设备没有失电保护电路。至于雷击的问题是因为你单位的防雷不到位,赶快解决,否则损失更大。

网友D:
用我公司的信号避雷器,保你没问题!我的邮箱是:th2003@gx163.net

网友E:
请选用到隔离的232/232和232/485,一般不会再有损失惨重的悲剧,选隔离口之后地线就不用两下沟通了。如有不明请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