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否可以作为UPS?

楼主(2003-09-29):
我在做工程设计,感到迷惑,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带变频输出功能的UPS是否与变频其功能一样? 内部原理都是交流--直流--交流这样的形式,这两者区别在哪里? 我现在工程上ups的输出是给有变频性质的负载,是否需要在ups的末端加上变聘期?

网友A(2002-07-15):
我想带变频输出功能的UPS与变频器的原理基本一致,都是将直流进行逆变成所需要的交流频率。两者的区别在于,UPS需要带动一定功率的负载,而变频器只是充当变频的作用,一般不具有较大功率输出。你的变频性质负载如果具有变频功能就不需加变频器,如果没有则要加。因为UPS的变频可能不连续或范围太窄。

网友B:
完全错误的概念,变频器和ups怎么能??/ ups把交流变为直流主要是消除交流中的一切不稳定因素 把直流变为交流满足设备需要,起到稳定电压、频率的作用 变频器是一种环保产品,旨在节约能源,不但可以变频还可以改变转数 范围不一样

网友B:
变频性质的负载冲击很强,ups很难承受,从经济和安全合理方面考虑 ups后接变频器最好

网友C(2003-01-22):
UPS一般是固定的频率转化,而变频器是在一定范围内频率变化的。UPS可以和变频器配合使用。

网友D(2003-03-25):
想法有一定的新意,在交直交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供上相应的直流电压,可以调节输出各种频率的交流电(包括工频),但要作为UPS使用,是个错误的概念。UPS主要作用是不间断电源,是指工频电源无法正常提供时,提供应急电源,而且有稳压作用,而变频器则没有此功能。当然,你要强行把变频器当UPS使用,也可以进行供电,但多数变频器可能需要在控制上进行改造一下,这样做也是一种浪费。不知说的对不对?部队请指教!

网友E(2003-09-14):
变频器一般是用来带动电机的,一般在停电时不需继续工作;ups是为了保证设备在断电时不停止工作而为其提供电源供应的,一般不需要变频功能。一定要拉郎配,也不是不可能,不过需要逆变输入端能适应较大的电压波动,同时要使电池能正常使用。另外对于同样的负荷或容量,二者的成本相差悬殊。

网友F:
变频器全是电压变换型,如果要求负载是连续的电流则不能用

网友G:
在输出端加个续流电抗器做试验看看!

网友H:
深圳市盈科通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三菱变频器、人机界面、FX、A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超级代理商,大量现货,特价批量供应;西门子MM440、430、420变频器一级代理商,3RW22系列软起动器一级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中电信息大厦西座501室 518034    电话:0755-83733430 传真:0755-83733392    手机:13924641960 吴正华 herywu@163.com    对不起, 打扰大家时间了。

网友I:
变频器是一个AC-DC-AC设备,内部DC一般在数百伏(220V输入为300V,380V输入为500V左右),一般情况下组成数百伏的直流蓄电池成本太高了,要使用变频器输出还得加一台三相变压器同时还得注意各相负载尽可能一至;所以变频器不可以做UPS使用。

网友J(2008-01-28):
支持第一楼的朋友.变频器是不可以做UPS.

网友K:
UPS是电源,变频器是控制器,你说能通用么?

网友L:
UPS——不间断电源,主要作用是稳定电压,在工频突然停电时能提供一定时间的电源。而变频器不能作为短时电源使用。

    变频器,主要是用于频率需要改变的场合。当所带负载的所使用的频率不为工频且固定在一个频率时,带变频功能的UPS可作为变频器。但我们经常碰到的情况都是需要改变频率,需要节能的,此时UPS是不可作为变频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