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变压器与脉冲变压器与同步脉冲变压器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楼主(2003-09-29):
同步变压器与脉冲变压器与同步脉冲变压器有什么相同和不同?能否换用?

网友A:
同步变压器一般用于检测电源各相相位。 脉冲变压器一般用于脉冲变换或作为触发驱动。 同步脉冲变压器不太清楚。 如解释错误还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