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LM317故障

楼主(2003-09-29):
我的一个电路中使用了一片稳压块LM317,输入电压40VDC输出电压15VDC,电路中出现了问题:无法调节(调节量很小,根本达不到要求),我查了相关资料,让我更加莫名其妙,其应用原理图中为2脚输入,3脚输出,而介绍中元件管脚时却标明是2脚输出,3脚输入。请问到底是2脚入还是3脚入?

网友A:
LM317有几种封装,TO-220 TO-92 TO-3 还有别的,很多书籍不一致。 LM317L为TO-92封装,有字的平面朝上,引脚对着你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调整、输出、输入。 LM317为TO-220封装,有字的平面朝上,引脚对着你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调整、输入、输出。 你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量一下,放在二极管档,红笔接输出,黑笔接输入应该能测到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反之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