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380V输入 输出26V 9A的一个直流电源

楼主(2003-09-29):
我要做一个 三相380V输入 输出26V 9A的一个直流电源来驱动一个直流电机, 如果简单的采用1:10的变压器,再经过三相电容滤波整流桥 ,再进行降压斩波,大概估算占空比为0.5 因为电机启动有大的电流产生 曾有人回复如下one think you must take care, the motor will cause a very large current at startup, so suggest to you UC3842 series PWM control IC,and if you will build in the OCP, please do not remember to (是不是这块他写错了“remember”or “forget”)add a delay circuit, otherwise, the power will not work properly with the motor. 而且这个东西体积要求限制在200×200×200 谁能告诉我选择哪些器件达到这个要求,顺便告诉我下成本如何, 是否应该按上面人所说用PWM来做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电源产品,敬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sps-power.com 联系人:孙伟 E-mail:hong_yi1980@sohu.com 联系电话:0512-68154701/0512-68154601 传真:0512-68154101

网友B:
你用三相380V输入制作太麻烦了!用单相220V或单相380V足以,次级选30-36V,20A整流桥,4700-6800微法60V电容,TL494 or SG3524配合40A mos管加缓启动电路应该没问题。 由于体积要求最好还是采用pwm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