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直流电源如何负载试验?

楼主(2003-09-29):
我为公司修了一个直流电源,最大功率是200W,可以输出24V,12V,5V三路直流电源,查出滤波电容漏电阻大,换上电容以后,测输出电压正常,但不知如何带负载试验?匆忙交给该公司后还是不行。请问各位高手:该用什么简便方法代替负载试验?

网友A:
5V为主,电流约20A;其他为副,5V接上50W假负载,12V接10W假负载,24V接5W假负载,加电测试如果正常就基本可以了! 不明之处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