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稳压电源的应用

楼主(2003-09-29):
各位电源高手: 小弟正忙于毕业设计,现需要为A/D转换器提供标准的参考电压2.5伏,工作电压为5伏。我希望用芯片7805、7905来实现,请问应如何接线(希望付上接线图),如有可能,希望提供简单的工作原理,万分感谢!!!

网友A(2003-08-27):
你看看沙占友的《三端单片开关电源》这本书,还有模拟电子上的7805稳压器的原理好好了解一下,是很容易的,书上都有的。不就是三端器件嘛:)

网友B(2003-09-29):
要选基准电源,7805不好用(精度和稳定度都不行),应该选用tl431。 my email:liuhong67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