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这样的电源应该怎么设计啊,请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03-09-29):
我现在要制作一个多路输出线性稳压电源 要求能同时输出+/-5V,+/-12V,+/-24V和+32V +32V要求输出最大电流可达1.5A 其余几路电流无特殊要求,能够满足一般弱电控制系统,比如单片机板、一些常见运放即可,我想每一路最大可输出0.5A就够了吧。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手头上只有220V/15V*2的变压器,但问过一些人,他们说可以通过扩展的方式,让这个变压器能够输出+32V的稳定电压。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到这里请教一下诸位电源大侠,请不吝赐教。 最好能附上图,谢谢 另外: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工作电压在36V以上的通用运放啊?我看好象大多数都是最大32V的,大家可否推荐一下?

网友A(2003-07-15):
可以采用开关电源的技术,32V做电源的主路。

网友B(2003-09-29):
Please 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 I will help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