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 SGDB-60VD A40,A30报警

楼主(2003-09-29):
请问A30,A40是什么报警? 哪位能提供SGDB-60VD报警参数表

网友A:
A30, Alarm name: detection of regenerative error meaning: regenerative circuit is faulty A40, alarm neme: main circuit voltage error detection meaning: main circuit voltage is abnormal

网友B(2010-08-31):
A30检测报警的名字,再生误差意义:再生电路故障A40、报警neme:主电路电压误差检测意义:主回路的电压是不正常的

东莞创佳机电维修,芯片级修理工业控制电路板,驱动器,变频器

网友C:
外加再生电阻没?
可以在驱动参数内,把再生功率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