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GM如何接线

楼主(2003-09-29):
本人对PLC不太熟悉,不知道FX2N-GM输入端如何接线,24v端子是否要接到开关上然后回到公共端,我想这样会短路吧 还是要将24V接到开关上然后经开关到输入端如X1 顺便请教这种PLC是什么输出形式,继电器还是晶体管输出。 如果有FX2N使用手册请传一个给我,sunanyong@etang.com

网友A:
com对X~~~~便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输出,还有可控硅输出.

楼主:
我好象这样接过,单输入指示灯没有反应。 如果这样接,上面的24V在这里就没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