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3-09-29):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希望能够指点指点:我现在有个开关电源,老是炸开关管(BU508)和输入部分铜膜,不知道那些地方出了问题,请教一下这可能由什么情况引起,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急!

楼主(2003-08-02):
恳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下变频器、电源等电力电子方面的技术问题。谢谢! E-MAIL:swg_78@sina.com

网友A:
是不是功率管的耐压(单相220V应选800V)不够功率管激穿 吸收参数是否合适(看波形) 还有一次线圈的匝数是否合适,

楼主:
电源输入直流600V 功率管(BU508)的耐压是1500V,Icm=7.5A 吸收参数(波形)怎么测,请指教一下 一次线圈匝数怎么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B(2003-09-29):
你的脉宽控制电路及误差放大电路有问题,认真检查应该能够发现问题! 可以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 与我聊。

网友C:
是FLAYBACK电路吧?功率管(BU508)的耐压是1500V,Icm=7.5A的内压不够,你应把初级线圈匝数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