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与上位机通讯问题,VC变成

楼主(2003-09-29):
各位兄弟:现在我用台达的PCL在与上位机通讯过程中,返回值总是与理论值不一致,发生错位,比如:送出“:01030805FF00B3”返回可能是“0805FF00B3:0103”,理论上返回值应该和送出值一样的,请问怎样解决?通讯协议都有,控制都正常,就是跟返回值不一样,在返回校验时发生错误,

网友:
通过串口通讯,用VC6.0编程,还有一个现象是,每次开机,都报警说串口初始化失败,我就打开PLC调试环境,在关掉,然后启动程序,就可以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2010-03-11):
我也是啊,同样的问题,谁有好办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