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需要两台PH计和溶解氧计,要求,电极耐压在0.25MPa,耐温范围在140度以上;请问你知道那种产品可以满足,如果没有这种产品。请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也可以!

楼主(2003-09-29):
我现在需要两台PH计和溶解氧计,要求,电极耐压在0.25MPa,耐温范围在140度以上;请问你知道那种产品可以满足,如果没有这种产品。请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也可以! 电话:0755-83711781 曹先生

网友A:
耐压一般电极没问题,温度我还没见过长期在140度以上工作的电极,你可以采用采样的方式进行间歇测量。具体方式你可以询问横河川仪、梅特勒、E+H等公司的分析仪器部

网友B:
电极一般在55度以下正常工作,测高温介质一般采用引出到一个小的流量池内进行测量。

网友C:
高温pH电极一般可以用到135℃,但对高温对电极的使用寿命有直接影响,溶解氧也有耐高压的不过价格比普通的要贵几倍。 所以最好还是有采样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