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交流伺服求助

楼主(2003-09-29):
有一系统采用三菱MR-J2S-350A/100A驱动器、HC-SF352/SFS102伺服电机各1套构成定位系统,PLC用FX1N系列,减速机的速比为40:1,丝杆螺距为6mm,脉冲当量δ=0.000001mm(实际测试得出,PLC用DPLSY指令发1000000个脉冲,工作台移动1mm),根据实际要求,系统能正常工作,但控制两根轴的伺服电机输出的转速很低,约几十转/min;通过减速机减速后更低,达不到实际的使用要求,原设计要求电机的额定转速为2000R/MIN,通过减速机后达到50R/MIN。PLC程序用DDRVI或DPLSY指令发脉冲,而且脉冲输出频率均设置为100K,如LD X0;SET M100;LD M100;DPLSY K100000 K1000000 Y0;AND M8029;RST M100。交流伺服第3、4#参数电子齿轮的设置按照交流伺服手册的P5-27的公式计算所得,   即CMX/CDV=δ*Pt/I*Pb=(1*10-6*131072)/《(1/40)*6》=524288/600000=8192/9375;(是否该参数设置错误)   请问在上述参数设置及PLC程序控制下,电机不通过减速机的输出转速太慢,如何解决?是否还有相关的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参数需要设置?请给予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