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仪表可以在我输入0-20mA时线性输出一个数字量?(在线等)

楼主(2003-09-29):
我有一台仪器输出一个0至20MA的电流,我希望用LED数显的方法把它表示出来,比方说当我输出的电流是0时,它显示为0,当输出的电流为20MA时,它显示为99,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单纯是显示功能的仪表?哪位前辈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提供下列资料: 1、HART 现场总线95-755联合开发中心设计资料,HART通信卡、软件源代码和相关文档;全套 2、FF 现场总线95-755联合开发中心设计资料,FF通信卡、软件源代码和相关文档; 全套 3、产品 1)、HART 涡街流量计、一体化差压流量计、压力/差压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智能执行器; 2)、FF 智能执行器; 3)、LON 总线智能控制产品; 4)、HART 手持终端组态器 4、开发工具 1)、孔板计算软件; 2)、CONF301 HART总线组态工具; 3)、VortexStreet 嵌入式开发工具; 4)、NodeBuilder3.0 开发工具; 5)、FF 调试工具:Monitor 2.1,Tokenizer; 5、协议 1)、FF H1 现场总线协议 中英文 2)、HART 现场总线协议 中英文 3)、LonTalk 协议 有意请电邮: HEJINGWEI_SC@TOM.COM 请XX不要来骚扰,谢谢!

楼主:
希望你也别来骚扰!!!!!!!! 答非所问! 就算我有需要,也不会来找你了!

网友B:
数字表头,电阻取样,定制量程

网友C:
智能数显仪即可

楼主:
To:阿超超: 请问用哪种智能数显仪?可否提供一两种型号以供参考? 多谢多谢!

网友D:
面板表基本都可实现这个功能,你可发电邮到optimallee@yahoo.com.cn 我公司有作

楼主:
可以提供贵公司的网站吗?

网友E:
我厂的XMTA—2000等仪表可满足详细www.zkyb.com

网友E:
普通数显仪(选择具有输入0~20mA信号的)即可。

网友F:
如果自己做是否是用A/D+译码+驱动+LED就可以了?

网友G:
周公和PJ者可,其余不足取也

楼主:
多谢各位! 确是用一普通数显即可! 智能数显也行,但较贵,浪费资源. 当然A/D+译码+驱动+LED也行,不过就更复杂了! 再次表谢感谢!

网友H:
你的问题太简单了,满大街都可找到.若有问题欢迎致信xawzk@163.com.

网友I:
010-62960726 找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