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N与人机界面和计算机的通讯

楼主(2003-09-29):
各位高手大哥:我现在作的项目需要用FX2N与台达的人机界面(PWS)连接,并且还要和计算机连接,就是PLC的数据要同时的传送到人机和计算机中。 人机只起到现场控制的作用,监控一部分数据,所有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用组太来显示和储存。 这样的方案可行吗?行的话,怎么作?请大家帮帮忙啊。我的EMIL:peterchen7810@HOTMAIL.COM.谢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有谁知道也烦请告诉我。 E-mail:grass0101@163.net

网友B:
我厂用的是FX2N系列号的PLC,在程序编辑状态下,编辑标签时,用中文五笔打字,但程序上显示的确是日文,我的系统是XP,但我试用WIN98却能正常显示中文,请问需要安装补丁,请各路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C:
To: wjr: 你用五笔打字,程式上显示的那不是日文,而是机器语言!是因为系统不支持!你试着改变字体的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过如果你的WINDOWS不支持那就没招了!

网友D:
人机界面也有些不支持中文,有些要在系统菜单中设定语言。

网友E:
可以! 但你的FX2N需加一块通讯卡!

网友F:
你可以改变字体来解决这个不能正常显示的问题(其实那不是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