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R-A540变频器的速度显示

楼主(2003-09-29):
现用三菱FR-A540变频器控制电机并需要监视电机的转速,利用变频器的AM与5端的DC0-10V输出信号跨接一个转速表,请问用过此功能的朋友指教,该转速表的规格型号,生产厂家?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可以显示转速啊!!算一下速比,得到一个线速度与频率对应的一个计算值,将此计算值写入其中一个参数里就成啊!当然输出显示要从频率改成操作者设定量! 当然,如果你要显示的速度非常非常准,那就不行了!因为涉及到一个精确度的问题!

网友B:
转速表用10V或5V的,指针最高所指有速度最好与你所需的最高转速相同!

网友C:
三菱变频器的一个问题: 1、 在控制盘内的变频器,,本来是可以自动启动的,但是现在必须人工按“变频器的运行按钮”,才能启动。 2、变频器通过外加线路后,可以通过“螺旋按钮”调节速度,但是现在此“按钮”没有作用。

网友A:
TO:huijunleo: 按你所说,好像是参数被修改了!是不是某某某把参数改成回出厂设定值了?或者作了些调皮的小动作? 建议先检查参数! 可以先回复到出厂设定,再按你的要求从新设定! 要是没问题,那就...........难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