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mentor ii 75A 如何调整电流环减小换向火花

楼主(2003-09-29):
各位专家:mentor ii 75A 如何调整电流环减小换向火花 11KW电机,30A,1500RPM。原有驱动器伤电机,现有有一MENTOR II 75A 换上,火花很大,电机空载自整定后,750RPM以下可以,750以上,火花仍然很大。

网友A:
检查你电机的碳刷与铜环!估计你是用了国产碳刷1

楼主:
换相产生火花应查一下电机的电刷及其位置。因为顾名思义,该火花是在转子换相时产生的,理应检查电刷及其位置。

网友B:
恐怕不单是换向火花的问题吧,电流环是在振荡吧,可以很明显的单看电流指示的抖动,就看着吓人吧?自整定有时作一次往往不行的,当电机修过前作/与没修过不一样(调一调换向器就要重新作)呀,新电机用一段时间就又不一样. 又:你的控制器的出端有直流电抗器吗?如是老的Z2电机的话,最好有输出电抗器在!负荷是什么?

网友C:
非常谢谢辛苦水手: 负载是塑料挤出机,以前也没有输出电抗器。 电刷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电流指示抖动的确比较大。 空载整定后,空载运行很好,加上负载依然有火花。 负载整定,整定中显示过流,整定无法完成。

网友B:
你怎么作的自整定呀?应是在电机不运行情况下作.根据当时电机的内部机电常数,自整定电流环.空/负载是怎么回事?整定有过流?再看使用手册.还有请查一下控制器的电流限,过载倍数,过载时间.

楼主:
自整定当然是在电机不运行的情况下做的, 奇怪的是不给电机套上皮带,自整定就可以过, 给电机套上皮带,自整定就过不了, 我也闹不明白, 电流限幅,过载都已经放开了。

网友B:
放开是怎么说?你应看一看设定的电流限调到最大,过载开始保护时间也调大一些,现在的情况可能是转矩小了,也没到1.5倍/30s的上限.

网友B:
又及:空/负载加与不加的情况不同,可能与你们的继电回路动作涉及mentorii部分有关.

楼主:
放开就是把电流限幅设为最大, 自整定过不了并不是继电回路引起, 而是MENTOR 显示过流。

网友A:
断掉励磁回路来整定就不会了,但冒火与整定的关系不大,还是检查下马达吧

网友C:
mentor ii 自整定的时候励磁是没有的。马达换其他的驱动器没有问题。 祝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D(2008-10-08):
电动机用了多久了?测量一下电枢回路换向片的片间直流电阻,看是不是电枢有开路点;然后测量一下碳刷的中心线是否有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