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 PLC编程

楼主(2003-09-29):
我是菜鸟,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用AB的Micro Logix1500 PLC,在RSLogix500上编程,我想问一下,如何读入模拟量呢?用哪些指令?希望能给个例子,多谢!

网友A(2003-06-16):
需要用函数转换的

网友B(2003-09-18):
用mov就行,比如MOV I:7.0 to N11:20, 然后用SCP进行转换。

网友C:
也可以用块传送. 指令是:BTR/BTD.可以参考AB的资料.

网友D:
只要把你的程序初始化话后,在遵照jack0老兄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用SCP转换成你想要的工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