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疑问
不急!!!

楼主(2003-09-29):
请问:在接触器的线圈的两端A1,A2并接阻容(电祖串电容)元件,起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灭弧,防干扰。这也问???

网友B:
该善阻容性和放电吧

网友C:
主要是用来限制峰值电压。

不急!!!

网友: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去看看电容的瞬态响应的书(电工基础上有),你就知道了。

网友D:
改善功率因数

网友E:
这是一个典型的 电容于电感并联的电路,提高功率因素的

网友F:
改变功率因数,降低噪音,使它工作更稳定。

网友G:
接触器的线圈是交流还是直流,两者并的器件不一样,功用不一样.

网友H(2005-06-22):
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I:
改变功率因数,灭弧,防干扰都可以!~

网友J:
接触器的线圈的两端并联阻容元件的主要作用是对“高频”干扰高度敏感的电路提供有效保护。一般安装在接触器顶部线圈端子A1和A2上。 例如施耐德的LA4-DA系列RC阻容抑制电路:最高电压为3Uc,最大震荡频率为400Hz。断路时间略有延长(为一般时间的1.2至2倍)。 比如说一个电控系统如果既有工控机又有继电控制电路,那么一般情况下继电控制电路中的接触器都会配置RC模块。 还有,楼上的,你怎么老是把沉在湖底的帖子翻出来呢......

网友K:
另外,对线圈的寿命也有好处。

网友L:
提高功率因素,吸收浪涌.

网友M:
接触器线圈是感性的,在接通和断开时会产生感应电势,加电阻和电容就是它所产生的吸收浪涌.如果是直流的接触器,就必须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