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数据采集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03-09-29):
本人在使用凌华采集卡进行多通道采集时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 多通道采集函数AICont Read Mutiple Channel中Numchans和chans的区别是什么?手册中对这两者的解释是NumChans: The number of analog input channels in the array Chans. The default input is 2.PCI-9118: 1 through 255 Chans : Array of analog input channel numbers. The channel order for acquiring data isthe same as the order you set in Channels. You can set the channel order asyou wish.PCI-9118: numbers in Chans must be within 0 and 15。 到底应该怎么设置这两个参数? 2 是不是用多通道采集就不能用双缓模式传递数据?每次我用多通道采集采用双缓模式传递数据,labview就出现exe错误,这是为什么? 3 怎样在labview中对采集的波形既能显示同时又能保存?

网友A:
如果我没误解的话, 下面这个例子应该可以作个解释. 若要采集通道 1, 3, 5, 7; 则 Chans = [1, 3, 5, 7] NumChans = 4

网友B:
呵呵!这问题都由GaryLin代劳了,李侃老师可要加油呀!

网友C:
1、9118支持256通道的可编程增益结构(channel-gain sequence),可对每一个通道的采样速率,增益,输入信号的单双极性进行单独的设置,所以对应上面提到的两个参数,就象GaryLin所说的,Chans是设定通道扫描顺序的一个数组,NumChans是增益队列中设定的扫描通道的个数。 2、多通道采集可以用双缓冲。 3、可以将采集到的数据拉出两条线,一作显示,另一条保存数据。

网友A:
Gary 在这的贴子, 只当是练功而已, 无其它的意思. 各位就别拿这事来开人家的玩笑了吧! 先谢过各位囉! ... c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