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高手请帮忙!

楼主(2003-09-29):
我想把16个开关量在PLC里装配到一个16位的寄存器里,使用一个I/OTAG(AI或AR) 将其读入IFIX里然后再分解成16个开关量TAG(DI或DR)输出也是这样,目的是节省费用。使用150点软件做900点的事,实在没有办法,用户给的钱太少,只好自己开发时费点劲。 那位知道在IFIX3.0中如何实现。

网友A(2003-06-17):
应该可以,在PLC中,把16个开关量转换成AI的寄存器方式。

网友B:
不是很容易 你最终总要将其分开,你还是要建立I点的。这些点数好像也在总点数以内的。 从Ifix点数上你又能省出多少钱来呢? 你还是多想想其它方法吧 比如控制方式、原理方面。

网友C:
我以前在2。11版本中用过D16 PDB模块,就是解决16个开关量的问题,你可以找一找,是不是免费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2003-07-31):
IFIX是如何计算点数的?一个标签算一个点吗?还是最终看是否向控制系统输入输出?

楼主:
I/O点数。

楼主(2003-09-27):
看来IFIX没有高人。

网友E:
你可以使用DMI块,能省很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