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冷凝水问题

楼主(2003-09-29):
我在啤酒厂做了一个项目:用E+H的压力传感器根据压差来计算清酒罐的液位。但由于清酒罐的温度在4度左右,传感器的电子插件部分老是有冷凝水,导致一些传感器损坏,还有一部分偏差很大,零飘严重。要用分体式的又不好换,代价太高。请问在这方面有没同行指教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A:
您遇到的是一个老问题,最主要我看还是选型有问题,还有可能是您用的是假冒的E+H,相同的只是一个仿冒的外壳,,,,,,这两年听说了很多组装的E+H,真的E+H变送器俺也见过,尽管用在啤酒罐上不合适,但防结露性能较常规产品应该是好得多的。我们单位有专门用于酒业的发酵罐液位测量的产品,能很好的解决您遇到的结露问题。销售上给工程商的价格也不贵的,您找我们公司029-5233187联系吧,他们会根据你的工况,帮您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网友B:
可考虑使用其他方法,若有必要请将您的具体情况告我,我想您的问题应该不难。

网友C:
这时由于压力变送器的参比端进水所致,正确选型后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对于低温发酵,德国的E+H和JUMO均有相应的防水措施。如果对JUMO有兴趣可以与大连久茂公司联系。0411-6739911

网友D:
V系列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 采用特殊的防结露技术,不会因为温湿度变化,而造成的结露损耗。 硅压阻传感器缆式结构适用于干净的水,如河流、水库、水箱。 陶瓷电容传感器不锈钢杆式结构适用于污水、油、浆等应用。 北京塞尔瑟斯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德威尔仪器仪表专卖店) 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621室 邮编:100083 传真:01082883822 杨 溢 (销售代表) 电话:01082883083~217 手机:13522078064 Beijing Sailsors Instrument Ltd. (Dewer Instrument Monopoly Shop) Suite 621,Hitech Office Building,229 Bei Si Huan Zhong Lu, Haidian District,Beijing,China ZipCode:100083 Fax:8601082883822 Yang,Yi(SalesRepresentative)Tel:860108288308~217 Mobile:13522078064

网友E:
淄博丹佛斯测控仪表有限公司 公司是长期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生产研制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制造硅压阻、电容式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及数显表手操器等,具有高可靠性、高稳定性。DS7051智能型变送器创造了国内领先水平,具有HART通讯功能,体积小、重量轻、量程宽,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原1151基础上大大提高,安装方便、易于调校。其中压力变送器的主要产品部件是美国SenSyM公司的,精工制造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石化、热电、冶金、汽车、铁路、航空航天、水利、造纸、污水处理、医疗、楼宇控制等领域,精度可靠的测量、平稳安全的运行,使国内外许多客户享受到了丹佛斯测控产品的优质服务。 同时,我公司是丹麦DanFoss集团在中国的分销商,它是世界上知名的流量计制造商之一,是环保、创新、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四大洲拥有工厂,在100多个国家设有子公司及代理商。主要产品有质量、超声波、涡街、电磁、热能等流量计.质量流量计(精度为0。1级);超声波流量计(管径超过400毫米可用插入式);涡街流量计(质量可靠,寿命约15年);电磁流量计(有在线校正、在线清洗,干湿标定、读取方便,精度0。25、0。5转换等特点);热能计(电磁热量计、超声波热量计)等。适用于水行业、食品行业、化工热电、区域供热及其它行业,有便于安装、便于操作、便于调试、便于维护等特点。 总合考虑流量计、压力变送器的运行、成本,我公司提供如下全方位的服务: 1. 应用分析和初步计划 2. 规格的选定 3. 帮助参数的设定 4. 设定及调试计划 5. 流量计的现场安装和调试 6. 系统接入,网络和远程管理 7. 使用后的在线校验 丹佛斯全体员工以“一流的产品”、“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宗旨面对市场,来答谢新老用户的支持和厚爱。如果您有技改或扩建新建项目,请告诉我们,我公司是您最可靠的合作伙伴。(样本资料备索)wpwpxj1980@sohu.com王鹏手机:13583328718

网友F:
您好!   北京市中航机电技术公司93年以来从事是离子束金属溅射薄膜:压力;温度;液位;流量;差压传感器(变送器)以及配套智能仪表的生产厂家.也是国内第一家专业生产溅射薄膜工艺的厂家.   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与造纸;石油;化工等等行业!       联系: 居小涛 010--65688563 13301287955    网站: WWW.ca999.com

网友F:
您好! 你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从事你那个行业经常遇到的问题! 我公司有一种产品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市中航机电技术公司93年以来从事是离子束金属溅射薄膜:压力;温度;液位;流量;差压传感器(变送器)以及配套智能仪表的生产厂家.也是国内第一家专业生产溅射薄膜工艺的厂家.   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与 发孝;石油;化工等等行业!       联系: 居小涛 010--65688563 13301287955    网站: WWW.ca99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