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7-300下如何进行I/O测试,怎么操作??

楼主(2003-09-29):
在S7-300下如何进行I/O测试,在程序菜单上怎么操作??

工控啊!

网友:
你是说的:Simatic Step7软件里面吗?

楼主:
对,用的是编程软件是S7 V5.2

楼主: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软件编程,程序做完了,要对I/O点进行测试,即强制某一个输出点置位,该点控制的继电器是否正确动作。我在软件菜单上找了很久也没发现这个功能,编程手册也没有说。故请教各位。

网友A:
用PLCSIN进行模拟就可以啊!

网友B:
太简单了,如果有PLC 联机你直接在程序中右击你要置位的然后在出现的菜单中选MODIFY TO 0 或MODIFY TO 1.不过输出可能不能趋势强制,因为程序正运行,如果程序中有运算对输出进行写操作,你的强制可能不会执行.

网友C:
用monitor/modify variables。 但要设好时序。input在程序开始,output在程序结束。 选每一个循环。 注意:MODIFY TO 0 或MODIFY TO 1 功能,仅限于对设备运转和程序极其了解方可使用,切记新手勿用!!!并不是用于I/O测试的。

网友D:
请问: 在程序编译错误不能下载时在Simatic Step7/Micro/3.1 对ST7-200 强制输出点时,能不能输出,在相应输出口LED灯会不会亮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