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pc server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3-09-29):
我在中文windows2000+sp3上安装netsoft6.0进行到一半就提示出错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5.3 虽然可以安装但没有opcserver.我用的是CP 5611卡.

网友A:
你好,我们用的是5611、5613、5511卡,SIMACNET是V6.0和V6.1版本,我们装5511、5613都装有OPC服务器,没问题,5611没试过!你是不是没有5611的密码呀!我们只有5613和5511的密码,在软盘里面,程序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慧自动从软盘里读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