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下雨天RS232/485会频繁罢工

楼主(2003-09-29):
单位上了一套自控系统,上位机和下位机采用RS485通讯,晴天通讯很正常,一到下雨天,RS-232/485转换器就会频繁中断通讯,请各位高手赐教,问题出在哪里及解决办法,谢谢! 注:通讯线是采用屏蔽的双绞线,型号RVVP

网友A(2003-08-15):
是否哪处接线不良, 或被雨水淋访, 导至线路 short 或干扰产生?

网友B:
屏闭网接地有问题

网友C:
下雨天,由于打雷或云层过低,使空气中产生很多静电,这样信号线上就会有感应电压,感应电压弱时可认为是干扰,但感应电压强时也很容易烧毁设备,因为感应电压的作用使信号传输不稳也是正常的,你可在信号线上加上485中继器来增强信号,抵抗干扰,还可防止烧毁设备。www.rs232.net.cn该网站上有详细资料和相关产品。

网友D:
无源转换器不太稳定,有源、带光隔的就应该没问题, 一个客户的工程在现场用了上百个Moxa A53,打雷下暴雨也没见到有问题,甚至是把380V当通讯线接上也只坏了一个模块,找销售商换了

网友E:
注意防潮和接地,如有雷电,应加防雷保护

网友F:
你使用的转换器电源隔离,信号隔离以及接地防雷措施做得不好,我建议你使用有源带隔离的转换模块,听说研华的ADAM-4520挺不错的,不妨试试!

网友G(2003-09-29):
这主要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你在接线的时候把数据接地(GND)一定要接上。她会帮你屏蔽很多的外部影响的! 买个有源的更好! http://hzyg.com.cn/productCat.asp?catid=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