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安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3-09-29):
我在改造一条输送带,让它由手动控制改为自动,碰到一个难题: 我用对射电眼的信号线来连接变频器的运转及停止的那两个接线端。因为有箱子过来时,我要让输送带运转,没箱子时让它停,但是当我的箱子挡住了电眼时,变频器还是不工作 ,有的时候,它又工作,情况很不稳定,这是不是跟变频器有关。

网友A:
只要变频器能够有输出,一般不会有问题,极可能是光电安装位置不准确所致,导致光电信号时有时无!

网友B:
老兄,我的电眼位置可以说是已经放到了最好的位置,电眼非常的灵敏。你认为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C:
这里可能需要时间间隔问题没有调整好。所以出现不稳定

网友D:
楼上的讲得很对,你的时间包括加减速时间可能都没调好

网友E:
加减速时间调短一些,如果不行就加制动!

楼主:
对,加减速时间我没有调整,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有的时候,变频器处于静止状态,还是不太灵

网友F:
请与我联系8464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