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

楼主(2003-09-29):
本人欲了解车载监控的情况,请个位大虾帮忙参考参考,用什么机箱、电源、主板。。。。万分感谢!!!!!!!!!!

网友A(2002-07-30):
可以考虑用嵌入式系统,具体配置要更具应用而定

网友B(2003-09-29):
用嵌入式工业微型箱式电脑,机箱主板一体化,车载24V电源用变压器转换5V即可,安勤的网站上有EES-3610(C3 8OOMHZ),EES-3412/3410(GX1 3000)都可以,相关资料http://www.evalue-tech.com.cn/evalueweb/products/product_line.cfm?pt=4#401, 南京安勤;025-3308530 025-3309934 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