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1A但有很短一段时间要达到15A

楼主(2003-09-29):
设计一个线性电源,平时1A就够了,但是有很短一段时间要达到15A(可能不到一秒),有没有办法就用1A的电源来设计?

网友A:
好像没有必要那么吝啬吧?因为正常1A线性电源从滤波电容到调整管和输出电容选择余量都不大,提供不了恁多能量。不如设计成3-5A的,从滤波电容到调整管和输出电容选择都大些,应该可以(调整管得选20A,输出电容4700微以上,过流动作要少迟钝些)。 有兴趣可以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