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VG5S变频器

楼主(2003-09-29):
维修一台VG5S变频器,但一开机就显示PG断路,无法测试,谁知道该改什么参数为面板操作。

网友A:
P96,P97

网友B:
你好 富士5000VG5S多大功率?我可以帮助你。原版说明书上说96,97是‘负荷速度表示’。100是初始化,94是面板亮度调整。试试看吧。主要参数:01,02,03,04,05。

网友C:
PG表示你没编码器信号,该机是控制线速度,该机我修过很多,有问题打电话给我。021-56711165,13003108495。请告知你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