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ingview软件寄存器名

楼主(2003-09-30):
亚控公司技术工程师:您好! 我是初次试用组态王软件,6.03版,与欧姆龙CQM1H型PLC通过HostLink串行连接。 我想通过界面对PLC内部的某个继电器进行单独读写操作,如IR016通道的00位(IR01600)。我在“数据词典”中新建I/O离散变量,却无法填入寄存器名,如:填IR016.00 或 IR016:00 均弹出错误窗口,请问应如何正确填写欧姆龙PLC某个位的寄存器名?怎样才能对欧姆龙的PLC中的某个位的状态进行读写操作? 谢谢! wuyf 我的E-mail地址:wuyifeng@fzu.edu.cn

网友A:
定义IO整形 IR0 然后通过BITSET函数对0.0进行操作 多看帮助

网友B(2004-04-06):
我也不懂这个问题,希望高手不吝赐教,我的 E-mail:sunguolei@126.com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C(2009-12-15):
为何要建议删除呢,我现在也在用kingview的软件进行对欧姆龙PLC的连接,我用的是6.52版本,也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对于欧姆龙PLC里的I/O离散和整形在下面的选择寄存器型号的时候都相应的设置不成功,希望亚控或者更懂行的技术工程师朋友们多多给予帮助,谢谢大家,我的e-mail:fsocy@fso.com.cn  或 caoyue-20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