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最高转速?

楼主(2003-09-30):
我不知道步进马达最高转速可达多少?带细分又如何?最高频率? 步进马达转速和频率的转换公式是什么?请多指教!

网友A:
先看步距角,以此可知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数,就可以将转速和频率联系起来了。 最高转速与细分数无关。具体可以E-mail或电话与我联系:13088064081

楼主:
比如1.8度步距角,每转需要200个脉冲,那怎么样知道其最高转速或频率?我用过细分型的驱动器,细分越高,PLC发脉冲的频率就越高,电机转速就越大。

网友B:
一般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应用)在1000RPM以下,空载情况下,我曾经测试过一个东方电机的型号,转速可达3000RPM,当然这么高的速度在实际应用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细分与最高转速关系不大。转速=频率*电机步距角/360(整步运转)如果是细分的话,要先把频率除细分数。 请高手指正。

网友C(2010-01-31):
试机经验步进电机只能应用在800转/分以下的场合,再高要丢步,扭矩大大下降.

网友D:
步进电机转速 与 驱动器供电电压 和 电机接线方式 有关。

通常供电电压 《72V , 使用范围 1000rpm 以下